单片机与ic卡数据传输接口电路

楼主(2003-07-30):
用标准串口与普通i/o口有什么区别?
用i/o口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

就拿cpu卡来说,
cpu卡为iso7816的接口,因此你在做这方面工作时,首先要看看iso7816的协议,共分四部分-1,-2,-3,-4。如果只做硬件接口则可以只看-1,-2,-3。 -4交给上层协议软件人员看。这样你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减轻(我就只看了前三部分)。
iso7816的通信方式,实际上就是uart,只不过把TX,RX放到了一起,构成了一条双向数据线而已,用单片机来设计IC卡接口,我认为有两种方法:
1.软件法:用软件来实现UART,用一个I/O进行通讯,这样做软件比较复杂,但硬件简单。
2.用MCU标准UART: 关键是要把TX和RX在单片机外合在一起,变成双向I/O,可以用三态门来完成(比如74LS125 ??),用单片机的一个输出脚来控制方向,可以参考下图:

              |------------------------- P1.1
              |/|
              | |
             /  |
   IO---|---<   |------------------TX
        |    \  |
        |      \|
        |   |\
        |---|  \-------------------RX
            | /
            |/o
              |------------------- P1.1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jackzhang坛主真是见多识广呀!小弟真是服了

网友:

过讲了,谈不上见多识广,只不过可能比大家都工作几年罢了.

楼主:

要不然怎么能做老大呢,呵呵

网友:

版主正是厉害啊,^_^
我以前开发射频卡的,m1卡typea and b

网友(2009-04-23):
eetop,我收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