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TX51 TINY的高级问题,大虾请进!

楼主(2003-07-27):
请教一个RTX51 TINY的高级问题,大虾请进!
  我的系统中,用了W78E58(无外部扩展存储器) + RTX51 TINY.程序大至分为2个独立的部分,即A部分运行时,B部分肯定不会运行,反之亦然.
  A 本机独立工作部分;
  B 与PC机联机工作部分.
在A部分程序中,有2个任务,一个管理人机界面,另一个扫描键盘.占用代码:22K, DATA:206B, XDATA:164B
在人机界面管理任务中,由于调用了大量的自编子函数(LCD,串行EEPROM,实时时钟...),虽然在自编子函数中,尽力用local变量以节省内存,仍然用掉了DATA:206B, XDATA:164B,耗用了大部分内存.这大概是因为,子函数是由"任务"函数(不是普通函数)来调用的,编译器不能覆盖优化这些local变量.
现在,我要写"与PC机联机工作部分"的代码了,发现内存不够用,稍许加些代码,就不能运行.而这一部分大概也需内存200字节,代码10K左右,2-3个任务.
我的问题是: 那么,我如何才能让B部分程序,"重复"地利用A部分程序占用的内存? 我不能外部扩展存储器啊!
  大虾教我!谢谢!!!!

  哪位KEIL C51的正版用户,代我向KEIL公司问一下?

网友:

我来说几句
我个人认为要"重复地利用A部分程序占用的内存“势必要把这部分内存保护起来,确实扩展存储器挺费事的,如果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到建议你采用一下串行FLASH存储器(如AT24C64),这样硬件上不要作太大的修改,又可以保证A,B两部分交替工作,但是如果A,B两部分交替太频繁就不太实用了。

网友(2003-09-12):

用个W77E58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