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仿真软件的xdata的设定?

楼主(2003-08-07):
keil 仿真机进行movx读写xdata时,只有读写信号,而p0口无数据,怀疑仿真机软件设置问题,请dx指教,谢谢!!!!!!!!!!!!!

网友:

肯定是设置有问题,只是一种可能性
我用的是wave
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用的伟福,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应该有多种情况比如外围电路(锁存),存储器,仿真器等你都应该查一下。

网友:

dairlom 你好猛,半夜3点钟还在发帖子,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