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侠。。。

楼主(2003-08-09):
要产生正弦波,如果用查表法,那正弦表怎么得到?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网友:

如果用数字方法应该用查表法,数据只要去1/4周期就可以了,按不同的分辨率的要求,所取点的熟练也不同,用正弦函数可以计算出各点值。
不用数字的方法可以直接用震荡来实现

网友:

还有就是用纯硬件的方法,单片机只是起个控制作用。
这样精度要高一些。

网友:

如果对幅度变化没有要求,可以将单片机产生的方波留下基波,其他的虑掉,平率越高,幅度越低,小心了。8038+数字电位器也可以

网友(2013-12-04):
不是直接访问rom么

网友:
在内存中以表的形式来存储正弦波,然后在函数中调用

网友:
查表法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