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的仿真机问题,movx和p0,p2口

楼主(2003-08-12):
keil仿真机在完成c51程序后编译通过,但执行movx指令时,相关的dptr等寄存器,wr,rd信号都有正确地反映,但是p0,p2口一直为高,是什么原因?因为要完成和fpga的core通信,仿真机用外部clk(也是fpga的clk输入)和外部电源,硬件上已完成电平的隔离。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如果直接向p0p2口写信号,一切正确,只要是用movx访问片外ram,p0p2则为高。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