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51如何求出每一步的时间?

楼主(2003-09-02):
请问在C51中如何求出每一步的准确时间?

网友:

指令周期

网友:

看汇编代码

网友:

nop 1us

网友:

你去下载一个开发环境比如wave,用模拟仿真,设置好晶振大小,从你设的起点执行你要停止的地方所用的时间在屏幕下方它的状态栏有显示。
还有就是看编译完的汇编代码了。短了可以,长了太累

网友:

C51不好准确定时,可以用C51跟汇编混合编程,定时用汇编

网友:

c51里有一个头文件,intrins.h
它里面有一个函数。void_nop_(void)
它就是一个空操作指令。相当于nop.用于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

sp,假如你的系统需要精确定时的话,建议你采用汇编和c嵌套的方法
对于需要精确定时控制的地方用汇编来写,c的定时控制我感觉不怎么理想

网友(2004-05-02):


网友(2013-12-04):
网上找公式  需要知道晶振频率和命令是几个字节的

网友:
一个机器周期就是技术周期,一般情况下是12个晶振周期。

网友:
最好在汇编里面看对应的指令,根据指令的种类判断指令周期,再根据时钟周期判断时间长短。

网友(2014-10-24):
编译器一般会有每个指令执行时间的数据

网友(2016-02-13):
示波器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