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51怎么在线编程 (无内容)

楼主(2003-08-17):
(图片)

网友:

用一个atmel的专用下载线,如果用过fpga的话,就很熟悉了,都是类似的东东
其实就是一个电平转换的板子,下载的软件atmel网站上可以下

网友:

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swqs在 2003/09/12 04:34pm 第 1 次编辑]

这个行不行
go.6to23.com/beijing/S51编程器制作包1.2.zip

网友(2013-12-04):
各个公司都有自己的isp 下个装下驱动就行的(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