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子程序

楼主(2003-08-19):
求A\D转换程序,汇编C51都可以.希望有详细数据处理,并能用LED显示结果,多谢

网友:

那看你用什么片子了。
比如是ADUC812的话它内部就有A/D。D/A的功能,很方便。
但如果用外接的则编程也不一样了。不过不外乎也就是设定工作寄存器然后写数据到数据寄存器。

网友:

LBHIDDEN[0]LBHIDDEN[这个贴子最后由laobai在 2005/04/22 07:59pm 第 3 次编辑]

这些是我上学时作的一个东东里裁出来的,仅作参考。
一个是大学物理实验泫震动仪,里边用了led显示
一个是其他一个数采器里ad max187采样程序,用了混合编程可以用c来调用asm,看了就会调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aobai在 2003/08/20 10:40am 第 1 次编辑]

这些是我上学时作的一个东东里裁出来的,仅作参考。
一个是大学物理实验泫震动仪,里边用了led显示
一个是其他一个数采器里ad max187采样程序,用了混合编程可以用c来调用asm,看了就会调用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快来买阿!

网友:

laobai,我敬你还是一个人材。
但也希望你不要把商人的市侩带到这个纯以技术为交流的地方来,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aobai在 2003/08/21 11:23am 第 1 次编辑]

你作为本板板主,说话不要这么不给面子嘛,你不要不等于没有人要。如果是网上转的我可以不要或要很少,我自己做的,虽然当时水平不高,毕竟是心血。
打5折啦。

楼主:

谢谢:我想用89C51单片机,用2543做AD转换,你有办法吗?

网友:

自己改改吧
////////////////////////A/D转换(TLC2543)///////////////////////////////////////
uint getdata(uchar CHN)
{
    uchar i,j,k,temp;
    uint thedata,dataadd,datasum; ////采集16次,分别存放采集的数据和累加和
    EX1=0;               ////不要有按键的影响
    CHN=CHN<<4;          ////12位格式,MSB先导,单极性
    AD_IOCLK=0;
    AD_CS=1; AD_CS=1;
    AD_CS=0; AD_CS=0;    ////下降沿并保持低电平,目的:延时以便CS稳定
    temp=CHN;            ////输入要转换的通道
    for(i=0;i<12;i++)    ////输入第一次的设置,但不要当前数据
    {
        if((temp&0x80)!=0){AD_DATIN=1;}
        else{AD_DATIN=0;}
        AD_IOCLK=1;     ////上升沿
        AD_IOCLK=0;     ////下降沿
        temp=temp<<1;
    }
    ////以下程序段应该读取上一次转换结果,同时输入本次设置(未变)
    datasum=0;
    for(k=0;k<16;k++)       ////每个通道采集256次
    {  dataadd=0;
       for(j=0;j<16;j++)
       {
      thedata=0;  AD_EOC=0;
      while(!AD_EOC){} ////等待转换完成此处最好改改
          AD_CS=1;
          AD_CS=0; AD_CS=0; //下降沿
          temp=CHN; //重新输入要转换的通道
              for(i=0;i<12;i++)
               {
                 if((temp&0x80)!=0){AD_DATIN=1;}////送数据
                 else{AD_DATIN=0;}
                 if(AD_DATOUT){thedata=thedata+1;}
                 AD_IOCLK=1;   ////上升沿
                 AD_IOCLK=0;   ////下降沿
                 temp=temp<<1;
                 thedata=thedata<<1;
               } //end i
          AD_CS=0;AD_CS=1; //上升沿
          AD_EOC=0;
          thedata=thedata>>1;
          dataadd+=thedata;
       } //end j
       thedata=dataadd>>4;
       thedata=thedata&0x0fff;  //屏蔽高四位,因为是12位转换结果
       datasum+=thedata;
     }//end k
    thedata=datasum>>4;
    thedata=thedata&0x0fff;  //256次取平均
    EX1=1; AD_CS=1;
    return thedata;
}

网友:

其实呢,买卖贴子是为了带动一下气氛,同样也可以激发客人来注册,适当的买卖贴子也不要在乎了。

网友:

呵呵,我当了板主以后,也不在这个版面买卖贴子了

网友:

好的帖子应该卖,这样既带动气氛,又体现劳动者的价值.

网友:

呵呵,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拉。

网友:

建议不要卖铁!

网友:

free is good

网友:

同意

网友:

如果不能卖钱,可能会没有积极性

网友(2004-05-19):

[这个贴子最后由solonsun在 2004/05/19 10:13pm 第 1 次编辑]

事情都有两面性,卖--可以体现自身的价值
免费---可以体现你的高尚情操
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也有市场经济咯
我觉得确实很好的资料可以卖,象征性地买点信元,否则别人挣了信元不化干啥?方到jack那里去发霉啊 :)
至于那些卖了钱质量不怎么样的资料,版主要进行相应的处理……提高我们论坛的质量和信誉嘛!
不过,我还是提倡大家都来体现一下你的高尚情操撒 ;)

网友:

下面引用由solonsun2004/05/19 09:25pm 发表的内容:
事情都有两面性,卖--可以体现自身的价值
免费---可以体现你的高尚情操
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也有市场经济咯
我觉得确实很好的资料可以卖,象征性地买点信元,否则别人挣了信元不化干啥?方 ...

此言极是!!!很在理,赞赏solonsun!

网友(2004-12-07):

呵呵~
要是信元真变成了钱的话......

网友(2005-01-13):

用汇编语言怎么做呢,
用的485的片子

网友(2005-04-17):

次程序已经应用中!!!
CPU是LPC932,51兼容的
;*******************************
;;;AD7714模数转换子程序
;;;转换结果存入40H:低字节;41H:中字节;42H:高字节
;*******************************
     DRDY BIT   P0.2
     DOUT BIT   P0.3
     DIN  BIT   P0.4
     SCLK BIT   P0.5
     ORG  0000H
     AJMP ADZH
     ORG  0080H
ADZH:
     MOV  P0M1,#00H
     MOV  P0M2,#00H
     MOV  R7,#08H  ;32个复位序列复位接口
RESET:
     CLR  SCLK
     NOP
     SETB DIN
     NOP
     SETB SCLK
     DJNZ R7,RESET
     MOV  A,#00100101B   ;写通信寄存器,并选择通道:101,全差分模式
     LCALL WRITE8        ;将下一操作设为写滤波器高寄存器
     MOV  A,#11100001B   ;设置滤波器高寄存器:24位数据、单极性
     LCALL WRITE8
     MOV  A,#00110101B   ;写通信寄存器,并选择通道:101,全差分模式
     LCALL WRITE8        ;将下一操作设为写滤波器低寄存器
     MOV  A,#10000000B   ;设置滤波器低寄存器:第一个凹口频率为50HZ,增益8
     LCALL WRITE8
     MOV  A,#00010101B   ;写通信寄存器,并选择通道:101,全差分模式
     LCALL WRITE8        ;将下一操作设为写模式寄存器
     MOV  A,#00100000B   ;模式寄存器自校准,增益8,禁止滤波器同步
     LCALL WRITE8        ;清除滤波器同步;启动对101通道的自校准
     JB   DRDY,$         ;等待自校准
     MOV  A,#01011101B   ;写通信寄存器,设置下一次操作为读数据寄存器,并选择通道:101
     LCALL WRITE8
     JB   DRDY,$         ;等待数据转换结束
     LCALL READ24        ;此时读24位数据存入40H:高字节;41H;42H:低字节
     MOV  53H,#00H       ;读10次A/D转换结果累加取平均
     MOV  52H,#00H
     MOV  51H,#00H
     MOV  50H,#00H
     mov  54h,#0AH
     MOV  55H,#0AH
AADD:
     JB   DRDY,$
     MOV  A,#01011101B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次操作为读数据寄存器
     LCALL WRITE8
     LCALL READ24        ;读24位数据存入40H:最高字节,41H,42H:最低字节
     MOV  A,50H          ;
     ADD  A,42H
     MOV  50H,A          ;最低字节累加暂存50H
     MOV  A,51H
     ADDC A,41H
     MOV  51H,A
     MOV  A,52H
     ADDC A,40H
     MOV  52H,A          ;最高字节累加暂存52H
     MOV  A,53H          ;累加进位暂存53H
     ADDC A,#00H
     MOV  53H,A
     DJNZ 55H,AADD
     MOV  R0,50H          ;R0:被除数最低字节
     MOV  R1,51H          ;R1:被除数低字节
     MOV  R2,52H          ;R2:被除数高字节
     MOV  R3,53H
     MOV  R4,54H          ;R4:54H用于除数存放
     MOV 20H, #00H
     MOV 21H, #00H
     MOV 22H, #00H
     MOV R7, #18H
     ACALL CHU6
     MOV  40H,20H      ;转换数据低字节
     MOV  41H,21H      ;
     MOV  42H,22H      ;转换数据高字节
     SJMP $
;;;;;;;;;;;;;;;;;;;;;;;;;;;;;;;;;;;;;;;;;;;;;;;
;;;;;; 写AD7714 一字节子程序;;;;;;;;;;;;;;;;;;;
;;;;;; 入口A
;;;;;;;;;;;;;;;;;;;;;;;;;;;;;;;;;;;;;;;;;;;;;;;
WRITE8:
     MOV  R7,#08H
XHH:
     RLC  A
     CLR  SCLK
     NOP
     MOV  DIN,C
     NOP
     SETB SCLK
     DJNZ R7,XHH
     RET
;;;;;;;;;;;;;;;;;;;;;;;;;;;;;;;;;;;;;;;;;;;;;;;;;;;
;;;;;;读24位AD7714转换数据存入40H,41H,42H中子程序
;;;;;;出口:40H:高字节,41H:中字节,42H:低字节
;;;;;;;;;;;;;;;;;;;;;;;;;;;;;;;;;;;;;;;;;;;;;;;;;;;
READ24:
     MOV  R7,#08H
YH:
     CLR  SCLK
     NOP
     MOV  C,DOUT
     NOP
     SETB SCLK
     RLC  A
     DJNZ R7,YH
     MOV  40H,A
     MOV  R7,#08H
YHH:
     CLR  SCLK
     NOP
     MOV  C,DOUT
     NOP
     SETB SCLK
     RLC  A
     DJNZ R7,YHH
     MOV  41H,A
     MOV  R7,#08H
YHHH:
     CLR  SCLK
     NOP
     MOV  C,DOUT
     NOP
     SETB SCLK
     RLC  A
     DJNZ R7,YHHH
     MOV  42H,A
     RET
;;;;;;;;;;;;;;;;;;;;;;;;;;;;;;;;;;;;;;;;;;;;;;;;;;;;;;;;
;Name: CHU6
;Func: 三字节除单字节商为三字节除法了程序
;Input: 被除数放在R0R1R2中, 除数放在R4中,R3存放被除数扩充位,也是余数存放数
;        R0:被除数最低位,R2是被除数最高位
;OutPut:商数放在内部RAM20H-22H单元中,其中20H单元放最低位
;Use:
;;;;;;三字节除单字节除法子程序;;;;;;;;;;;;;;;;;;;;;;;;;;;;
;;;;;;;;;;;;;;;;;;;;;;;;;;;;;;;;;;;;;;;;;;;;;;;;;;;;;;;;;;
CHU6:
   MOV A, R0
   ADD A, R0 ; 被除数左移,包括扩充位
   MOV R0, A
   MOV A, R1
   ADDC A, R1
   MOV R1, A
   MOV A, R2
   ADDC A, R2
   MOV R2, A
   MOV A, R3
   ADDC A, R3
   MOV R3, A
   MOV A, 20H; 商数左移
   RLC A
   MOV 20H, A
   MOV A, 21H
   RLC A
   MOV 21H, A
   MOV A, 22H
   RLC A
   MOV 22H, A
   MOV A, R3
   SUBB A, R4
   JC  LOOP
   MOV R3, A     ;建立余数
   INC 20H
LOOP:
   DJNZ R7, CHU6
   RET
   END

网友:

????

网友:


网友(2005-06-08):

我想用AVR单片机ATmega128系列,用ADS1213做AD转换,你有办法吗?

网友(2007-10-23):
这些是我上学时作的一个东东里裁出来的,仅作参考。
一个是大学物理实验泫震动仪,里边用了led显示
一个是其他一个数采器里ad max187采样程序,用了混合编程可以用c来调用asm,看了就会调用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快来买阿!

网友(2015-11-21):
A\D子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