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解密??

楼主(2003-08-26):
新手咨询:AT89C51解密
请问:用什么仪器(软件)能解密AT89C51??
解密仪器在哪能买到,价位是多少???
谢谢指教!!!

网友:

我买的wh500a就可以,但如果用了otp和烧总线的加密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密的。
具体你可以到www.whkj.com.cn去下载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