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sst的单片机

楼主(2003-08-28):
sst89v564  P3口内部上拉电阻太小(其他口不知),如果中断脚接个稍大的电阻,
           然后想接到地引起中断,会失败,sst89c58,w78le516,at89lv52可以

sst89e564  不知道什么原因,同样的程序,78e516正常,sst89e564就不正常,
           具体情况如下:p0,p2外接一个32k的hk1235,本次数据采集存入,然后传输到pc,都正常,
                         关机再开机,将刚才采集的数据传输到pc, sst89e564出错,w78e516正常。
                         我的程序很大将近50K,其它部分都正常。
                         估计它上电后干什么好事了。

sst其他型号我就不清楚了,这两个型号我用过了,所以才知道的。而且如果不这么用,估计也不会发现。

网友:

多些斑竹提醒!

网友(2003-11-24):

我也正要用SST的片子呢!谢谢斑竹!!

网友(2004-12-14):

我也是发现过这样的问题了,但是你又要注意到 如果用下拉电阻会与内部上拉电阻形成分压,低电平不会是0V。 最近我刚拿到了SST89E516RD2的样片,经试验,很高兴这个问题已经改善很多,还多了4个I/O口,非常好用!
         第二个问题只要在访问hk1235程序前面增加一条指令 ORL  AUXR, 02H就可以了,你用了外部的SRAM,就要把SST内部RAM的768Byte关掉嘛!
自己用SST的MCU也有一段时间了,发现了他们产品也确实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所以有机会也希望和各位大虾分享讨论,共同提高嘛

楼主:

既然他是51系列的一款,那么他上电就应该尽可能和标准51兼容,我的意思是那个内部Xram应该默认是关闭的,用一指令才能打开。

网友:

是啊!是啊!斑竹说的一点不错。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这款芯片的,主要是它的72K Flash空间,同时可以用作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而且可以任意分配。比如用68K放程序,剩下4K放数据。非常方便,很多情况下可以省去外部EEPROM。
    不满斑竹,我用SST的单片机已经有几年了。

网友(2005-01-26):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2013-12-08):
不会吧,sst国内现在很火。

网友(2014-10-23):
最近在找廉价单片机,回头翻到楼主这一贴,不禁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