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单片机的待机电流只几uA

楼主(2003-08-30):
2051行吗

网友:

Epson 系列的单片机,尤其是4位的,好象工作电流也就10uA,待机电流1~2uA

网友:

msp430,pic,

网友:

对,我用过PIC 。待机电流很小。

网友:

不要用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2004-09-13):

不要用小日本的东西,PIC,Philips,Msp430的都可以做到

网友:

ADuC8**

网友(2004-11-03):

msp430啊,轻松搞定

网友(2005-10-14):

holtek 的也很小,我用过的待机电流只有1~2uA

网友:

st的也可以,AVR的也可以,很多了

网友:

avr的就行啊。power down模式下只有几个uA。把不用的模块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