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与汇编编程的一点总结

楼主(2003-09-05):
关于c与汇编混合编程的一点总结
来源:21IC论坛
以前本版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文章,我把自己的一点总结写出来,希望抛砖引玉,大家指点一下!
在C和汇编混合编程的时候,存在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变量以及函数的接口问题。
在C程序中定义的变量,编译为.asm文件后,都被放进了.bss区,而且变量名的前面都带了一个下划线。在C程序中定义的函数,编译后在函数名前也带了一个下划线。例如:
extern int num就会变成 .bss _num, 1
extern float nums[5]就会变成.bss _nums, 5
extern void func ( )就会变成 _func,
一 汇编和C的相互调用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
(1) 汇编程序中访问c程序中的变量和函数。
在汇编程序中,用_XX就可以访问C中的变量XX了。访问数组时,可以用_XX+偏移量来访问,如_XX+3访问了数组中的XX[3]。
在汇编程序调用C函数时,如果没有参数传递,直接用_funcname 就可以了。如果有参数传递,
则函数中最左边的一个参数由寄存器A给出,其他的参数按顺序由堆栈给出。返回值是返回到A寄存器或者由A寄存器给出的地址。同时注意,为了能够让汇编语言能访问到C语言中定义的变量和函数,他们必须声明为外部变量,即加extern 前缀。
(2) c程序中访问汇编程序中的变量
如果需要在c程序中访问汇编程序中的变量,则汇编程序中的变量名必须以下划线为首字符,并用global使之成为全局变量。
如果需要在c程序中调用汇编程序中的过程,则过程名必须以下划线为首字符,并且,要根据c程序编译时使用的模式是stack-based
model还是register argument model来正确地编写该过程,使之能正确地取得调用参数。
(3) 在线汇编
在C程序中直接插入 asm(“ ***
”),内嵌汇编语句,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用法要慎用,在线汇编提供了能直接读写硬件的能力,如读写中断控制允许寄存器等,但编译器并不检查和分析在线汇编语言,插入在线汇编语言改变汇编环境或可能改变C变量的值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
二 汇编和C接口中寻址方式的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在C语言中,对于局部变量的建立和访问,是通过堆栈实现的,它的寻址是通过堆栈寄存器SP实现的。而在汇编语言中,为了使程序代码变得更为精简,TI在直接寻址方式中,地址的低7位直接包含在指令中,这低7位所能寻址的具体位置可由DP寄存器或SP寄存器决定。具体实现可通过设置ST1寄存器的CPL位实现,CPL=0,DP寻址,CPL=1,SP寻址。在DP寻址的时候,由DP提供高9位地址,与低7位组成16位地址;在SP寻址的时候,16位地址是由SP(16位)与低7位直接相加得来。
由于在C语言的环境下,局部变量的寻址必须通过SP寄存器实现,在混合编程的时候,为了使汇编语言不影响堆栈寄存器SP,通常的方式是在汇编环境中使用DP方式寻址,这样可以使二者互不干扰。编程中只要注意对CPL位正确设置即可。

网友:

很实用,不错

网友:

的确有帮助。

网友(2003-11-24):

yangtch能否给出一个通用的架子(结构),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

还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我一直就对着很头疼:(

网友(2004-04-25):

谢谢楼主了!!!

网友:

谢楼主了!!!

网友(2014-11-30):
很好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