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滤波问题,求救,急急急!!!!!!!!!!!!

楼主(2003-09-09):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系统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用到单片机来进行数字滤波,当然必须先进行采样保持,然后再进行滤波了,我的设计要求是在一段微波范围内找出振幅最大的微波频率信号,也就是说先带通,然后在这个带宽内进行窄带扫描,我这里所说的扫描就是把幅度变化最大的信号扫描出来,这样我就认为这个信号是有用信号,然后把这个数字信号送单片机处理,所以要是使用数字滤波的话,请问用哪种数学模型比较好?频带范围是65.8hz~13.12khz

网友:

用变容二极管吧!加个DA转换。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PWM。
不过频率这么低,变容二极管还不是很好找。那要不就用场效应管加固定电容,改变管子的内阻来滤波。

网友:

由于你的信号的相对带宽较宽,所以我觉得你还是用加权滤波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