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单片机与PC通讯的程序,这样行不行?

楼主(2003-09-14):
;功能说明:当单片机收到计算机发来的两位十制数后就转相应的子程序。
如收到“00”则转NEXT00子程;序使P00置“0”,收到“01”则转NEXT01子程序,
;使P01置“0”,以些类推。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MOV  TMOD ,#20H;   定时器方式2
MOV  TH1,#FAH;             置初值
MOV  TL1,#FAH;             置初值
MOV  PCON ,#00H;           波特率不增倍
MOV  SCON,#50H;            串行方式1,REN=1允许接收
SETB  TR1;                 启动定时
RECEIVE:JNB  RI,$;         没有收到原地等待
CLR RI;                    收完后置0
MOV A,SBUF;                将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放A
CLR TR1;                   关定时
CJNE  A,#00,NEXT01;        收到的数与00比较,相同转NEXT00,不同转NEXT01与其它数比较
NEXT00:CLR  P0.0;          上到00后执行动作
NEXT01:CJNE A,#01,NEXT02;  与01比
CLR P0.1
NEXT02:CJNE  A,#02,NEXT03; 与02比
.....
.....
.....
问题:
计算机发的是ASCI 我用VB转成十进制行不行?
MAX232 的电容用多大?
各子程序下要不要RET?

网友:

可以转成十进制,但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MAX232 的电容用多大看资料。
按你目前的结构,不是ret,是跳转语句,跳到RECEIVE:JNB  RI,$;
不需要关定时

楼主:

谢谢!
我只是做个实验以后就可以用它来控制东东了
就是说子程序后面用
ajmp receive?

网友:

1~10uf都可以,串口的程序和资料多得很,到处都可以找得到的,能不能传输是基本的,可靠才是最重要的,好好完善你的程序,另外,用C51做多好啊

楼主:

那请问我的程序还要做哪点改进,请楼上大哥帮助,小弟初学单片机:)

网友:

结构不好!仔细琢磨一下将它模块化。给你提示采用查表模块化你的子程序。

楼主:


网友(2003-10-31):

232 c 1u
232a c 0.1u

网友:

最好使用ASCII码,这样会避免很多不可预见的错误。你不是说还要升级么?

网友:

像这种根据所收到的数值来转移的程序,最好用散转指令了。
JMP @A+DPTR;   以A中的内容为偏移量转移。
当然用C是主流。一定要学学会!

网友(2013-12-04):
感觉应该没错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