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03-09-15):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实验仪器通过RS-232与电脑进行通讯,我想用8051和PDIUSBD12做一个USB接口,接到电脑上的USB上进行通讯。我的实验仪器上有8251和8255芯片,请问我把8051接到哪块芯片上?怎么接?谢谢!
             请回    liuyun08@sina.com.cn

网友:

好像zlg在猛推这款器件,还提供开发板和源代码,你去试试
不过我这儿这些都有以前也搞过这dd,请你说详细点,好帮你解决
你的意思是不是从usb口到232的转换啊

网友:

8051至少要接到d12上,可以到周立功哪里下载一个使用说明,如果实在找不到,我给你找一个

网友:

你意思是在你的仪器之外 自己接一个8051+d12是吗?那你要先搞懂那台仪器里的电路阿,232转usb也要知道两边通信的协议,而且上位机的软件估计要重编

网友:

硬件不难的,关键是软件,laobai说的对,232转usb也要知道两边通信的协议
这个比较重要,建议学习zlg的那款开发板,不错的

楼主:

    各位老兄,感谢你们的热情指教!
    我的仪器上有一个RS-232接口,如果我通过它和8051+PDIUSBD12,转接到PC的USB上,该怎样实现?
    如果我通过8255芯片,怎么实现?
    我现在很菜,摸不着头绪,各位大哥费心了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从8255上能截取到你要的数据,还不会影响仪器的正常工作,先研究它的电路吧。不管怎么弄,都要重编pc软件了。

楼主:

如果我在仪器上的RS-232上加一个RS-232-->USB转换器,再接到电脑上的USB接口上,在USB接口上支持热拔插吗?他的速率是USB的速率还是RS-232的速率?哪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能提供我电路图和软件吗?(PD12+8051)
   liuyun08@sina.com.cn

网友:

你说的那个USB转换器应该是支持热插拔的,你的仪器的速率应该是RS232的速率。

网友:

建议购买一个USB-RS232的转换器,价格很低。如果自己用8051+D12实现,你的工作将会落在PC中的设备驱动和8051对设备驱动数据的处理上,这部分的编程极为罗嗦。

楼主(2003-10-31):

--------------------------------------------------------------------------------
  建议购买一个USB-RS232的转换器,价格很低。如果自己用8051+D12实现,你的工作将会落在PC中的设备驱动和8051对设备驱动数据的处理上,这部分的编程极为罗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已经买了一个USB-RS232的转换器,在PC上出现一个COM3,原来在PC上编写的RS232-RS232程序不能用了,我该怎样改写PC对仪器的操作程序?(USB-RS232的转换器上提供了驱动程序)

网友(2004-06-07):

用PL2303什么程序不用写!

网友:

转接器的驱动程序在pc上虚拟出一个com3而原来那个程序用的不是com3,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修改串口设置的,源程序能修改么?

网友(2004-09-15):

我有pl2303解決方案

网友(2005-04-13):

我做一个传感器的USB接口,用D12,在看ZLG的书开发,可不知从何下手MAINLOOP.C的改写,望指教!我的EMAIL:shenxh924@163.com

网友(2015-01-04):
随便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