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的多盘符如何实现?

楼主(2003-09-22):
u盘的多盘符如何实现?
如果和文件系统有关,那么文件系统该怎样配置呢?
实现时是否用到CBW的lun数?
咳,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

我觉得你再编写u盘固件时要用到CBW的lun数,因为你肯定要按照 usb mass storege 协议中的SCSI transparent或者UFI协议来做,而操作flas时一定的把这些按协议传输的数据做转换的。即要把lun数转换为线性地址。

楼主:

谢谢jackzhang的回复,
是不是要把一块flash 实现两个盘符,处理时就把lun数设置为2,那具体怎么样来处理呢?

楼主:

我监控了lun数的值,为0,奇怪,但却能找到盘符?我的操作系统win2k+s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