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51程序中的“泄密者-93H”

楼主(2003-10-01):
熟悉51指令的人都知道,十六进制数“93”对应的汇编指令是MOVC A,@A+DPTR。这是一条查
表指令。51程序中经常有"93H"出现,除用于查表指令外,还可能是立即数,地址,表格数
据等。你也许不知道,正是你程序中的这些“93H"将你的加密程序泄露了出去。试验证明通
过某种方法可以调用这些“93H”将烧录在芯片中的指令代码取得并送出,从而达到解密的
目的,即使你锁了所有的LOCK BIT也无济于事。此方法对许多常用的型号都有效,如
AT89C51/52,W78E5X等。此说绝非天方夜谭,已被实验所证明,即所谓单片机“软解密”。
对抗这种解密手段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在51程序中出现“93H”这一代码,例如用“83H”
MOVC A,@A+PC代替“93H”MOVC A,@A+DPTR。例如MOV A,#93H可改为MOV A,#94H
和DEC A。大虾们都是编程高手,这些小花招就不必一一列举了。程序编译成机器码后别忘
了最后再查找一遍,以防漏网之鱼。虽然有点麻烦,但可以安全很多。

网友:


网友:

不可能吧?不要“某种”,什么原理说清楚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听这位哥哥说,不无道理。不过愿闻其详。

网友:

有点收获,再详细一点,ok?

网友:

呵呵!仔细想想就知道了,我以前干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现在的单片几一般都有3~6种的加密方式,几种加密方式还可以同时施行,我觉得没有必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