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3-10-04):
请问各位高手
   电了设计中主要有那些方面呀?
    要考虑那些因素呀?   入口是什么样的形态呀?[DISABLELBCODE]

网友:

???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能否就一个具体的设计思想提问,比如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电子电路,要完成什么功能?然后再发散的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对,能否说具体点?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2003-11-18):

昏!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答啊?

网友(2004-07-28):

请高手们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网友:

说的具体一点吧!例如是模拟电子还是数字电子!

网友:

模电,数电,VHDL设计,单片机,高频,ARM , UC/OS.....很多,这只是一些大方面.

网友(2015-01-12):
電路設計要看你是指IC內的那就要學好電子學電路學,
另外一種則是把IC和一堆電阻電容等東西兜在PCB上成系統的
覺得你講入口...,而且又是在這個版問應該是指後者
那就好好瞭解系統SPEC和各component 其實沒什麼難的  就是要記清楚和搞清楚

网友:
从计算机转过来,也很迷茫

网友:
很好的资料,好好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