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的怪问题?

楼主(2003-10-17):
编译汇编没有问题,编译c程序时就会出现错误如下:
   运行c编译:D:\A.C DB SB OE <A.LST>
   列表文件未找到(.LST)
A.C是编写的程序
以前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后来系统重装后就会了。
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经常出怪问题,换一个软件吧,keil 7不就很好吗?其实炜福也是调用keil的编译连接工具,只是版本比较低。
我遇过的问题,仿真c不正常还不好用,文件名文件夹必须为英文且字母个数不能多于6还是8个?目录层次不能太深,好端端的程序就出现你的错误,然后重装系统后就正常了。我以前用的是e2000l,真想把它砸了,
现在用万利的me52p 很好用,除了有一两个小毛病以外,用得算很好。

楼主:

多谢版主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我倒是经常遇到。
我的处理方法是:你在写一个C程序时,事先一定要建一个工程文件。与该C程序同名。然后把程序与它放在在同一个目录下,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我大约使用windows界面下的编译工具,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更怪的问题,我朋友程序编译后烧片没任何反映,
因为朋友写的代码很不规整,我看了很久,,
居然发现朋友的程序括号都没匹配,,,
我自己编译链接,伟福居然没报错,连hex文件都出来了。。
follow U。。从此以后,
我每每遇到问题都先保持沉默15分钟。。。。

网友(2006-10-27):
哈哈 有意思
一会也发过我遇到的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