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开发,有没有人用16位微处理器

楼主(2003-10-17):
关于单片机开发,有没有人用16位微处理器?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都是16位u’nSP™微处理器;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熟悉的?谢谢

网友:

hehe,我没有用过

网友:

以前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必要用16位的片子。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unsp,你能不能介绍下u’nSP™。也让大家都好了解一下。

楼主:

好我做个小小的专题,介绍一下凌阳的十六位单片机!供大家做讨论:
随着单片机功能集成化的发展,其应用领域也逐渐地由传统的控制,扩展为控制处理、数据处理以及数字信号处理(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等领域。凌阳的16位单片机就是为适应这种发展而设计的。它的CPU内核采用凌阳最新推出的m’nsp(Microcontroller and Signal Processor)16位微处理器芯片(以下简称u’nSP™)。围绕u’nSP™所形成的16位u’nSP™系列单片机(以下简称u’nSP™家族)采用的是模块式集成结构,它以u’nSP™内核为中心集成不同规模的ROM、RAM和功能丰富的各种外设接口部件
u’nSP™内核是一个通用的核结构。除此之外的其它功能模块均为可选结构,亦即这种结构可大可小或可有可无。借助这种通用结构附加可选结构的积木式的构成,便可形成各种不同系列派生产品,以适合不同的应用场合。这样做无疑会使每一种派生产品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低的成本。
u’nSP™家族有以下特点:
体积小、集成度高、可靠性好且易于扩展
u’nSP™家族把各功能部件模块化地集成在一个芯片里,内部采用总线结构,因而减少了各功能部件之间的连线,提高了其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另外,模块化的结构易于系统扩展,以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
有较强的中断处理能力
u’nSP™家族的中断系统支持10个中断向量及10余个中断源,适合实时应用领域。
高性能价格比
u’nSP™家族片内带有高寻址能力的ROM、静态RAM和多功能的I/O口。另外,m’nSP™的指令系统提供具有较高运算速度的16位×16位的乘法运算指令和内积运算指令,为其应用增添了DSP功能,使得m’nSP™家族运用在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方面既很便利,又比专用的DSP芯片廉价。
功能强、效率高的指令系统
u’nSP™的指令系统的指令格式紧凑,执行迅速,并且其指令结构提供了对高级语言的支持,这可以大大缩短产品的开发时间。
低功耗、低电压
u’nSP™家族采用CMOS制造工艺,同时增加了软件激发的弱振方式、空闲方式和掉电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其功耗。另外,m’nSP™家族的工作电压范围大,能在低电压供电时正常工作,且能用电池供电。这对于其在野外作业等领域中的应用具有特殊的意义。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unsp在 2003/10/20 11:36am 第 1 次编辑]

SPCE061A 是继u’nSP™系列产品SPCE500A等之后凌阳科技推出的又一个16位结构的微控制器。与SPCE500A不同的是,在存储器资源方面考虑到用户的较少资源的需求以及便于程序调试等功能,SPCE061A里只内嵌32K字的闪存(FLASH)。较高的处理速度使u’nSP™能够非常容易地、快速地处理复杂的数字信号。因此,与SPCE500A相同,以u’nSP™为核心的SPCE061A微控制器也适用在数字语音识别应用领域。
SPCE061A在2.6V~3.6V工作电压范围内的工作速度范围为0.32MHz~49.152MHz,较高的工作速度使其应用领域更加拓宽。2K字SRAM和32K字FLASH仅占一页存储空间,32位可编程的多功能I/O端口;9个中断向量,14个中断源;两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32768Hz实时时钟;低电压复位/监测功能;8通道10位模-数转换输入功能并具有内置自动增益控制功能的麦克风输入方式;双通道10位DAC方式的音频输出功能……。
性能
16位u’nSP™微处理器;
工作电压:VDD为2.6~3.6V(cpu), VDDH为VDD~5.5V(I/O);
CPU时钟:0.32MHz~49.152MHz ;
内置2K字SRAM;
内置32K FLASH;
可编程音频处理;
晶体振荡器;
系统处于备用状态下(时钟处于停止状态),耗电小于2mA@3.6V;
2个16位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可自动预置初始计数值);
2个10位DAC(数-模转换)输出通道;
32位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端口;
14个中断源可来自定时器A / B,时基,2个外部时钟源输入,键唤醒;
具备触键唤醒的功能;
使用凌阳音频编码SACM_S240方式(2.4K位/秒),能容纳210秒的语音数据;
锁相环PLL振荡器提供系统时钟信号;
32768Hz实时时钟;
7通道10位电压模-数转换器(ADC)和单通道声音模-数转换器;
声音模-数转换器输入通道内置麦克风放大器和自动增益控制(AGC)功能;
具备串行设备接口;
具有低电压复位(LVR)功能和低电压监测(LVD)功能;
内置在线仿真电路ICE(In- Circuit Emulator)接口。
具有保密能力
具有WatchDog功能(由具体型号决定)
它的详细资料可以参见此处:
http://www.unsp.com.cn/youngling/more1.asp
下载资料参见此处:
http://www.unsp.com.cn/download/

楼主:

大家都知道的本次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很多组均用的是凌阳的SPCE061A;
以下是获奖情况:
庆祝华中科技大学夺得sony杯,7个一等奖!
http://www.unsp.com.cn/bbs/topic.asp?TOPIC_ID=2313&FORUM_ID=2&CAT_ID=1

楼主:

一篇文章:新型16位单片机SPCE061A及应用展望
http://www.unsp.com.cn/app/list.asp?id=196

网友(2013-12-04):
这是红果果的打广告?

网友:
MICROCHIP有很多吧

网友:
16位的单片机还是比较多的,不过羚羊的mcu市场表现一直不是很好,sunplus看不上这块小利润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