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推荐一款SOC!

楼主(2003-10-25):
要求:51核;
      带MAC控制器!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吧,
不管把MAC怎么翻译好象都没有,
MAC(multiplier add controler):
    ti也只是有硬件乘法器,累加好象要自己搞定吧。
MAC(media access controler)
    51带网卡的,没听说过。。。。

网友:

应该是带网络通信的吧,应该有

网友:

Cygnal C8051F0xx

网友(2007-10-21):
I don't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