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3-10-28):
我用的电源片5v转3.3v
3.3v的电压输出,为什么到了扳子上变成了1.5v?

网友:

如果用低压差的电源片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看看他输入输出电压差是多少,还有就是可能板子太耗电拉低了

网友:

呵呵,快看看你的电流有多大吧?

楼主:

多谢!
我想也可能是功率不够!

网友:

封装也有可能出错,市面上有两种封状,引脚不兼容的,外型都一样。
买的时候问下老板是不是alpha封状的。。。。

网友:

输出都要加电容,有些芯片不加也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