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3-11-02):
我在keil6上运行一个小程序: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printf ("Hello World!\n"); //显示Hello World
  }
}
在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c.c(5):   错误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c.c(5):   错误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这样的提示有10几条,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那错了?要怎么样来改正啊?

网友:

你可能是从网页或其他资料上拷贝过去的,
程序中有其他字符,建议你自己抄,或者先粘贴到写字板上,
在复制过来,不要直接从网页上拷贝粘贴。

楼主:

强啊,你怎么知道我是从网页上拷过去的?
哈哈,谢谢了

网友:

呵呵,如果你经常到这里来的话,你会有更多的惊喜的。

网友:

我会算命。--刘半仙,:)

楼主:

哈哈,我会常来的,有这么多高手在,我不怕问题没人帮着解决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