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Nbus的c语言应用

楼主(2003-11-04):
我想知道有关can_bus的初始化、及接收发送的c语言程序,哪位大峡帮帮忙?
我使用的是:82c250+sja1000+at89c55wd

网友:

去周立功网站那儿看看吧

网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JA_BCANCONF.H"
#include "VIIC_C51.h"
#include "ZLG729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void Init_Cpu(void);
void Init_T0(void);
void Sja_1000_Init(void);
void disp_ok(void);
void disp_err(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5]);

bit flag_sec=0;
unsigned char data a[5];
unsigned char data  send_data[10],rcv_data[10];
unsigned char data databuf,sec_data,send_num=0,second1=0;
unsigned char data  Tmod_data;
unsigned char bdata flag_init;
sbitSDA=P1^0;
sbitCLK=P1^1;
unsignedcharcodeled[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89,0x8C};
unsignedchardatadisplay_bit;
unsigned char secd;
sbit rcv_flag=flag_init^0;
sbit send_flag=flag_init^1;
sbit err_flag=flag_init^2;

void main(void)
{
Sja_1000_Init();//initialize Sja1000
Init_T0();//initialize T0
Init_Cpu();//initialize mcu
flag_init=0x00;
while(1)
{
SJA_BCANAdr=REG_STATUS;
flag_init=*SJA_BCANAdr;
//if(rcv_flag)//if there is receive interrupt
{
rcv_flag=0;
BCAN_DATA_RECEIVE(rcv_data);
BCAN_CMD_PRG(0x04);
a[4]=send_num/16;
a[3]=send_num%16;
a[2]=0x0;
a[1]=rcv_data[3]/16;
a[0]=rcv_data[3]%16;
//disp_ok();
}
if(flag_sec)//
{
//      if (secd<0x8)
//{
//send_data[0]=0xaa;//Basic can
          flag_sec=0;//send data if reach 1 s
second1++;
send_data[0]=0x08;//Pelican
send_data[1]=0xaa;
send_data[2]=0x00;
send_data[3]=secd;
BCAN_DATA_WRITE(send_data);
BCAN_CMD_PRG(0x3);
//            }
}
/*if (err_flag)
{
err_flag=0;
disp_err();
Sja_1000_Init();
}*/
    display(a);
delay(10);
}
}

void ex0_int(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SJA_BCANAdr=REG_INTERRUPT;
flag_init=*SJA_BCANAdr;
if(send_flag==1) send_num++;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i=0;
TR0=0;
TH0=0x80;
TL0=0x60;
    secd++;
//ii++;
if(ii>0x14) {flag_sec=0;}
else {ii++;flag_sec=1;}
TR0=1;
}
void Init_Cpu(void)
{
   PX1=1;
IT1=1;
EX1=1;
ET0=1;
EA=1;
sec_data=0x10;
}

void Init_T0(void)
{
Tmod_data=TMOD;
Tmod_data&=0xf0;
Tmod_data|=0x01;
TMOD=Tmod_data;
TH0=0x80;
TL0=0x60;
TR0=1;
sec_data=0x20;
secd=0x00;
}

void Sja_1000_Init(void)
{
bit s;
s=BCAN_CREATE_COMMUNATION();
s=BCAN_ENTER_RETMODEL();
s=BCAN_SET_OUTCLK(0xaa,0xc8);//Pelican
s=BCAN_SET_BANDRATE(0x09);
s=BCAN_SET_OBJECT(0xaa,0xff);
s=BCAN_SET_MOD();
s=BCAN_QUIT_RETMODEL();
SJA_BCANAdr=REG_IER;
*SJA_BCANAdr=0x03;
}

void disp_ok(void)
{
a[0]=0x01;
a[1]=0x0D;
a[2]=0x15;
a[3]=0X15;
a[4]=0X10;
}

void disp_err(void)
{
a[0]=0x18;
a[1]=0x15;
a[2]=0x18;
a[3]=0x18;
a[4]=0x0E;
}

bit   BCAN_CREATE_COMMUNATION(void)
{
    SJA_BCANAdr=REG_TEST;                     //访问测试寄存器
    *SJA_BCANAdr   =0xaa;                     //写入测试值
    if(*SJA_BCANAdr == 0xaa)
    {
        return    0;                          //读测试正确
    }
    else
    {
       return    1;
    }
}

bit   BCAN_ENTER_RET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SJA_BCANAdr  = REG_CONTROL;                   //访问地址指向控制寄存器
    TempData=  *SJA_BCANAdr;                      //保存原始值
    *SJA_BCANAdr=(TempData|0x01);                 //置位复位请求
    if((*SJA_BCANAdr&0x01) == 1)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bit   BCAN_QUIT_RET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SJA_BCANAdr = REG_CONTROL;                   //访问地址指向控制寄存器
    TempData    = *SJA_BCANAdr;                  //保存原始值
    *SJA_BCANAdr=(TempData&0xfe);       //清除复位请求
    if((*SJA_BCANAdr&0x01) == 0)
    {
       return   0;                               //
    }
    else
    {
       return   1;                              //退出成功
    }
}

unsigned  charcodeSJA_BTR_CODETAB[]={
    0x53,0x2F,              //   ;20KBPS的预设值
    0x87,0xFF,                     //;40KBPS的预设值
    0x47,0x2F,                     //;50KBPS的预设值
    0x83,0xFF,                     //;80KBPS的预设值
    0x43,0x2f,                     //;100KBPS的预设值
    0x03,0x1c,                     //;125KBPS的预设值
    0x81,0xfa,                     //;200KBPS的预设值
    0x01,0x1c,                     //;250KBPS的预设值
    0x80,0xfa,                     //;400KBPS的预设值
    0x00,0x1c,                     //;500KBPS的预设值
    0x80,0xb6,                     //;666KBPS的预设值
    0x00,0x16,                     //;800KBPS的预设值
    0x00,0x14                     //;1000KBPS的预设值
};
bit   BCAN_SET_BANDRATE(unsigned char CAN_ByteRate)
{
  unsigned  char  BTR0_num,BTR1_num;
  BTR0_num = SJA_BTR_CODETAB[CAN_ByteRate*2];
  BTR1_num = SJA_BTR_CODETAB[CAN_ByteRate*2+1];
  //将波特率的的预设值装入sja1000的总线定时器
  SJA_BCANAdr=REG_BTR0;          //访问地址指向总线定时寄存器0
  *SJA_BCANAdr=BTR0_num;      //写入参数
  if(*SJA_BCANAdr != BTR0_num)//校验写入值
  {
    return  1;
  }
  SJA_BCANAdr=REG_BTR1;         //访问地址指向总线定时寄存器0
  *SJA_BCANAdr=BTR1_num;      //写入参数
  if(*SJA_BCANAdr != BTR1_num)//校验写入值
  {
    return  1;
  }
  return    0;
}

bit    BCAN_SET_OBJECT(unsigned char  BCAN_ACR,unsigned char  BCAN_AMR)
{
  SJA_BCANAdr=REG_TxBuffer5;          //访问地址指向验收屏蔽寄存器(AMR)
  *SJA_BCANAdr=BCAN_AMR;        //写入参数
  *(SJA_BCANAdr+1)=BCAN_AMR;
  *(SJA_BCANAdr+2)=BCAN_AMR;
  *(SJA_BCANAdr+3)=BCAN_AMR;
  if(*SJA_BCANAdr != BCAN_AMR)  //校验写入值
  {
    return  1;
  }
  SJA_BCANAdr=REG_TxBuffer1;          //访问地址指向验收代码寄存器(ACR)
  *SJA_BCANAdr=BCAN_ACR;        //写入参数
  if(*SJA_BCANAdr != BCAN_ACR)  //校验写入值
  {
    return  1;
  }
  return    0;
}

bit  BCAN_SET_OUTCLK (unsigned char Out_Control,
                     unsigned char  Clock_Out)
{
  SJA_BCANAdr=REG_OCR ;          //访问地址指向输出控制寄存器
  *SJA_BCANAdr=Out_Control;      //写入参数
  if(*SJA_BCANAdr != Out_Control)//校验写入值
  {
    return  1;
  }
  SJA_BCANAdr=REG_CDR;          //访问地址指向输出控制寄存器
  *SJA_BCANAdr=Clock_Out;        //写入参数
   if(*SJA_BCANAdr != Clock_Out)//校验写入值
  {
    return  1;
  }
  return    0;
}

bit   BCAN_DATA_WRITE(unsigned char *SendDataBuf)
{
   unsigned  char  TempCount;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访问地址指向状态寄存器
   if((*SJA_BCANAdr&0x08) == 0)         //判断上次发送是否完成
   {
    return1;
   }
   if((*SJA_BCANAdr&0x04)==0)          //判断发送缓冲区是否锁定
   {
     return1;
   }
   SJA_BCANAdr = REG_TxBuffer1;        //访问地址指向发送缓冲区1
   if((SendDataBuf[0]&0x40)==0)        //判断RTR,从而得出是数据帧还是远程帧
   {
     TempCount =(SendDataBuf[0]&0x0f)+3; //输入数据帧
   }
   else
   {
     TempCount =3;                     //远程帧
   }
  memcpy(SJA_BCANAdr,SendDataBuf,TempCount);
   return 0;
}

bit    BCAN_DATA_RECEIVE(unsigned char *RcvDataBuf)
{
   unsigned  char  TempCount;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访问地址指向状态寄存器
   if((*SJA_BCANAdr&0x01)==0)               //判断报文是否有效
   {
      return 1;
   }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1;             //访问地址指向接收缓冲区2
   if((*SJA_BCANAdr&0x40)==0)               //如果是数据帧
   {
     TempCount=(*SJA_BCANAdr&0x0f)+3;       //计算报文中数据的个数
   }
   else
   {
    TempCount=3;
   }
   SJA_BCANAdr = REG_RxBuffer1;             //访问地址指向接收缓冲区1
   memcpy(RcvDataBuf,SJA_BCANAdr,TempCount);//读取接收缓冲区的报文
   return  0;
}
bit  BCAN_SET_MO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SJA_BCANAdr=REG_CONTROL;
  TempData=  *SJA_BCANAdr;
  *SJA_BCANAdr=(TempData|0x04);
  if ((*SJA_BCANAdr&0x04)==0)
  {
  return 1;
  }
  SJA_BCANAdr=REG_EMLR;
*SJA_BCANAdr=0xc0;
   return 0;
}
bit  BCAN_CMD_PRG(unsigned char cmd)
{
   SJA_BCANAdr=REG_COMMAND;            //访问地址指向命令寄存器
   *SJA_BCANAdr=cmd;                   //启动命令字
   switch(cmd)
   {
/*case  TR_CMD:                     //发送请求命令
           return    0;
           break;
*/
case  SRR_CMD://自接收请求
   return0;
   break;
case  AT_CMD:                     //夭折发送命令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访问地址指向状态寄存器
           if((*SJA_BCANAdr & 0x20)==0)//判断是否正在发送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break;
     case  RRB_CMD:                    //释放接收缓冲区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访问地址指向状态寄存器
           if((*SJA_BCANAdr & 0x01)==1)//判断是否释放成功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break;
     case  COS_CMD:                    //清除超载状态
           SJA_BCANAdr = REG_STATUS;   //访问地址指向状态寄存器
           if((*SJA_BCANAdr & 0x02)==0)//判断清除超载是否成功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break;
/*    case  GTS_CMD:                    //进入睡眠状态命令
           return    0;
           break;*/
     default:
             return  1;
             break;
   }
}
voiddelay(unsigned int k)
{unsignedinti,j;
for(i=0;i<k;i++)
for(j=0;j<100;j++);
}
void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5])
{
ZLG7290_SendBuf(display_buffer,5);
}
这是一个CAN的自测试程序,加外两个头文件是显示和I2C的头,你自己按自己的要求取舍。我现在也正在做这个方面的东东,以后多交流了。

楼主:

SJA_BCANCONF.H
VIIC_C51.h
ZLG7290.h
这几个头都是什么压?看我理解的对否:SJA_BCANCONF.H:sja控制器的寄存器定义?
viic_c51.h:i2c的程序?zlg7290.h:从周立功那搞到的东东?--可我没有压!在帮帮了^_^

网友:

给个邮箱,
我发给你得了。

楼主:

ok!^____________^
maxdxs@sohu.com

网友:

我也作
能给我一份吗?
chang4012@sohu.com

网友:

已经发了。
请查收。

网友:

已收到

楼主:

收到!
谢!!!

网友(2004-02-16):

发一份给我好吗?
my email: finelei2002@163.com

网友(2007-04-24):
能不能给小弟一份,谢谢
xuxianfeng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