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错。

楼主(2003-11-05):
近日我一个师弟写一个程序,有问题,呵呵。大家不妨看看。

if (flag_sec)
{
flag_sec=0;
.
.
if (second<=100)
  {
   .
   .
   dis_play();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60;
th0=0x80;
second++;
flag_sec=1;
}
他希望能顺序的显示0到100。但事实是不行。

网友:

进中断后把自己关掉,显示完再打开

网友:

支持,另外希望定时器再大一点,
我计算如果用12M的晶体,每32ms显示一个数字,
可以再加一些。

楼主:

这样也不能能实现他的要求:显示0到100。

网友:

你可以肯定dis_play()函数没有问题,需要的中断都打开,EA也打开了么?
你不防分别在dis_play()调用处和中断入口处设断点,确定是否进入中断,
dis_play()是否调用。。。

楼主:

呵呵是这样的,
每当中断一次的时候,
便显示一次。
SECOND大于100时便不再显示了。
由于中断并没有关掉。
所以中断还是在继续。
而中断里是一条自加语句。
当它加到256时。便又翻转了。这样就导致了当从0显示到100后。过一会又从显示到100。

网友:

呵呵,那大于100就不要加了啊

网友(2009-03-05):
前面的可以放在定时中断里。

网友(2014-12-14):
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