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gnal公司的C8051F020

楼主(2003-11-06):
有哪位高手使用过Cygnal公司的C8051F020,其并口输出电压标准为3V,而所使用LCD电压标准为5V,请问怎样才能驱动LCD。

网友:

如果3V确定无法驱动LCD,你只有加缓冲或者电压变换了。

楼主:

我在LCD的信号线上加了个5V,10K的上拉电路,把单片机输出方式设置为漏极开路
,经测量到达LCD驱动断口的电平有达到将近5V,可LCD还是不亮啊,怎么回事?

网友:

单片机输出可以为OC那就最好啦,你处理的很正确,
如果还不亮可以看一下程序是否有问题。
你用的是什么接口的液晶?

楼主:

我用的LCD是深圳天马的TMS 320*240EEF(内置1335驱动器),程序也是LCD厂家提供的测试程序,不过将数据口和控制口改了,再在前面加了点I/O口设置。
附件是我所使用的源程序。

网友:

啊???汇编的啊!!,问你一下,他们提供的程序是在什么单片机上运行??
厂家提供的程序一般都没有多少问题,最有可能的是你用的单片机和他们的
单片机不一样,或者晶振频率不一样,你要该的就是延时。

楼主:

哦,他们提供的程序应该是在51单片机上运行的,我所采用的单片机的默认频率是2MHZ的,不过一个指令周期就是一个机器周期,我量过了信号能到达驱动器引脚就是开不了显示。能不能告诉我怎样能判别数据是否已经写到驱动器里面了呢

网友:

读出来!!先调试命令读写,然后才是数据。
硬件没错,时序没错一般都是延时不够,尤其
是你换了单片机。。

楼主:

好,谢了,我回头再试试

网友:

我用过CYGNAL的C8051F020控制过1335
没问题

网友:

可以加245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