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上位机程序如何开发?

楼主(2003-11-11):
   如题。有这方面经验的请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期待中....

网友:

这一方面,想简单可以简单,想复杂可以负责的,,
上位机包括驱动和应用两层。一般为了使自己的程序更通用并且适合做
再加工,,都是在驱动和界面程序中间加个dll什么的,,作为中间层。
简单说的话,你可以下载公版驱动,和针对于该驱动的dll,,
开发者直接调用dll export出来的接口函数,完成开发,,跟一般的
软件开发差不多,,只有你会调用dll。。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还要和下位机软件开发的人一起制定一个协议什么的,,来具体完成
一些数据状态的交换。。。。
如果要写驱动,,相对教难些,,不过可以上网上下载些类似的源码,,
参考修改,,完成驱动。。。

网友(2006-12-13):
最好找个做PC机比较牛的人问问

最好找个做PC机比较牛的人问问,他们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