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51中要用到小数怎么办呢?

楼主(2003-11-13):
C51中要用到小数怎么办呢?
用float 定义怎么不行,能通过编译,但不能连接。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急!

网友:

怎么会??
我这个就可以:
sbit naa = P3^2;
main()
{
    float i,j;
    i = 0.35;
    j = i + P1;
    while(!naa);
    while(1);
}
你重起一遍计算机试试。。

网友:

对啊,
都是这样用的,
看看你的编译器有没有问题。
这样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就用你的那个程序也不行,连接时提示下面情况: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D:\CYGNAL\IDEFILES\C51FPS.LIB
我怀疑可能是CYGNAL 公司的编译环境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编译环境没整好,连接器根本没发现库文件。
看一下编译器输入参数,可能加上什么“-LD:\xxxx”之类的到命令行或环境变量就可以了,着需要连接器支持。

楼主:

哎,那些参数都不会设置啊,我现在把小数都换成整数处理了

网友:

呵呵,指令兼容是不是用keil的编译器也可以,你试试。
另外c51里的float 和long 其实是一样的,我用float做个8位计算器都玩不转,最后还是用整数弄出来的。

网友:

那用小数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向你推荐 《c51论坛的离线版》
那里面的东西很多,想了解什么搜索一下,一般都会找到比较好的答案。

网友:

wdy9927 :那里有《c51论坛的离线版》?贴上来吧

网友:

太大了!!!
一个60多m,一个16m。我在试着贴,但可能贴不上。
需要可以去www.c51bbs.com。 论坛里面就有。

网友:

你用的是限制版吧

楼主:

我找到问题所在拉,原来CYGNAL里面集成的是限制版的KEIL,没有浮点库函数,我把
在这个环境下直接使用KEIL破解版的连接器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