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

楼主(2003-11-13):
我现在在用8251A扩展串口:
order8251=0x4e;/*1stop, 8data, no parity, async x 1*/
order8251=0x15;/*enable get & send,reset error flag*/
data8251=i;//或是i=data8251;
我用11.0592m晶振、9600baud rate,可是总是建立不了通讯!要么丢帧,要么干脆就什么都收不到、也发不出去。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
这是为什么?有神么办法解决之?

楼主:


网友:

你先确定配置数据真的写进去了,可以用程序读出来看看。
如果没问题的话看232的连接,与pc连接线是交叉还是平行,
找找其他问题,你配置的应该没错吧。

网友:

楼上的有理,
请试试看。
出了问题要多方面考虑。

楼主:

硬件连接我都查过了,与PC的连线是交叉的。8251a通过max232与PC连

网友:

MAX232两个V+,V-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