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遇到让我十分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3-11-19):
我在一个系统中,用单片机管理一个芯片,他们之间的接口是SPI,结果,单片机只能对芯片的前24个寄存器进行读写,后面的都不能读写了.而我的程序读写评估板的芯片都是可以的.搞的我郁闷S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各位有什么好经验啊!!!

网友:

既然你能用同一个程序读写评估板都可以。
那说明你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而且能正确的读写前二十四个寄存器。
你看看你的那块芯片设置好了没有?

网友:

是日历片子么?可能是次品,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