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请教)

楼主(2003-11-24):
在用keil c51编一个小程序时,在编译连接中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Text1.c -0 错误 (s),0 警告 (s)
Text1.c是我的文件名,我的程序没有错,和原题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0个错误么?把写好的c文件加入到工程里面就ok了。

楼主:

是啊,可是我要加入地时候,提示说已在工程里了,然后结果却没有出来,本来是要输出一段话的

楼主:

有一段时间没学习了,要从头学起可真难啊

网友:

用include了么?

楼主:

^_^,行了,谢谢了,哈哈哈,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