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单片机系统开发时的经验!

楼主(2003-12-02):
做单片机系统开发时,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请各位说说在这方面的经验。精华的我会给予奖励的!请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空出个p1.x,加个发光二极管,可以很方便得看到程序的流向
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

网友:

软件绝对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是硬件问题。。
硬件绝对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软件问题。。
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废话,,不过我一直用它!!

网友:

呵呵,就那么绝对?
软件没有问题的时候,有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别玩文字游戏了,给点实在的吧:)

网友:

硬件绝对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不信
软件绝对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不信
lcall ddd;
ddd:......
    ret
有问题吗?堆栈未满。
我就碰到过不能返回的问题

网友:

硬件绝对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不信
你能保证班子上每一个芯片的每一个管脚都是好的吗?你能保证单片机的每一个寄存器、每一个数据单元都是好的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IRLOM在 2003/12/03 10:48am 第 1 次编辑]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个人感觉,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所谓的问题,都是我们的思维在一时短路所造成的。
清晰后一想,自己都会给自己嘴巴!

网友:

不要太肯定一件事,这样才不会钻牛角尖,耐心的分析,合理的推断,全面的考虑,坚持不懈做下去。。。。。

网友:

我认为liuiang说的是对的,我也是这么作的,greenpine的言语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版级虚焊以及pcb上芯片的问题,是硬件问题,事实上,我们在作开发时往往先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才会去调试软件方面的东西,一般而言,单片机的硬件并不复杂,有很多经典电路可以借鉴,先排除硬件问题相对容易一些。作为一个有一点经验的工程师,硬件上一般不会出什么差错,除非是新手(有些人连ttl电平与cmos电平的特点都不知道)。而软件上的问题就多多了(如软件陷阱的引入,看门狗的应用,应用电磁环境的软件设计方面的考虑等)。个人看法,反对者不必大动肝火

楼主: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我最近就遇到一个这种情况。
一个新手做的东西,而我做软件,结果总是出问题,一会硬件的,一会软件的。头都大了!

网友:

^_^,大家这么踊跃,其实我搞开发这么久也是遇到过形形色色的问题,
我也知道搞开发根本没有肯定的东西,我意思其实想说,
遇到问题要一个一个排除,先要肯定一些东西,比如说:首先肯定
单片机是好的,可以把片子拿到别的已经搞定的板子上试一试,
然后就没有必要怀疑单片机了,然后确定晶振起振,基本的
程序正常运行,io输出正常,然后考虑外围芯片配置是否正常,
依此类推,一步一步去肯定,去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