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2-04):
#include <reg51.h>
sbit P1_7=P1^7;
char *title="MC51 test P51_PCB working led";
delay(int t)
{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
main()
{
   TF1=1;
   EA=1;
   PS=1;
   PT1=1;
   ET1=1;
   PCON=0x00;  //为什么单步跟踪时,运行到这一句时,程序又重新回到TF1=1再一步下往下运行?
   TH1=256-12000000/(384*9600); //为什么我观察串口中的Baudrate却为142?
   TL1=TH1;
   TMOD=0x20;
   SCON=0x70;
   TR1=1;
   P1_7=0;
   delay(500);
   P1_7=1;
   delay(500);
while(1)
{
  P1_7=0;  //这样灯是不是永远亮?
   }
}

网友:

TH1=256-12000000/(384*9600); //为什么我观察串口中的Baudrate却为142?
自己算出来看看,不要编译器给你算的。

while(1)
{
P1_7=0;  //这样灯是不是永远亮?
}
程序到这儿进入死循环,反正P1_7始终是0就对了。

网友:

PCON=0x00;  //为什么单步跟踪时,运行到这一句时,程序又重新回到TF1=1再一步下往下运行?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还请行家指点!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程序TF1=1,这个语句是多余的,因为你将定时器1的中断标志置1后,在PCON =0X00这条语句之前允许定时器1中断了,程序执行到这里马上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即程序跳转到0X1B处,而你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没有清除TF1,中断退出后又马上进入中断。

网友:

tf1是由硬件清0的,所以不会出现楼上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