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型号

楼主(2003-12-06):
我希望能找到一款单片机,要求如下:
接口简单,管脚20左右,最好不超过50。带USB接口(最好包括USB PHY),内嵌8K以上EEPROM,能直接烧录数据和代码。
对单片机不是很熟悉,希望高手指点,并告知大致价格,谢谢。

网友:

赛普路丝(CYPRESS)好像有几种带USB的,你去找找看能不能有合适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Nicholas在 2003/12/06 09:56pm 第 1 次编辑]

谢谢。我找到了CY7C63000等系列,想 问问价格如何?此外,内嵌的EEPROM是否可以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向里面读写数据(不是向RAM内读写),否则要外挂如AT25040等串行接口的EEPROM了。
此外,发现AT89C5131这款好象非常不错,不知有没有高手用过,感觉如何?价格大致是多少呢?

网友:

价格你要在网上查了,
片内自带的E2PROM一般是不能由程序写入数据和。
所以你只有外扩E2PROM了。

网友:

AT89C5131 好买么?我网上查了查,好像只有深圳的一家有

楼主:

不好买,我还在寻找呢。看到这里有人做单片机的USB接口,不知使用什么方案,Philips的?元器件成本大约可控制在多少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