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网络功能,怎么样,好玩吧?来参与哟!!

楼主(2003-12-07):
我现有一个想法,用单片机实现接入网络的功能。
其实也不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哈,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做过这个方面的工作了。
有兴趣的朋友请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

做过了:)

楼主:

good02xaut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做法? 我们都好学习一下啊。

网友:

需要用到嵌入式系统,如uc/os-II

楼主:

是啊,那你们用于与网络接口的芯片选哪一款?

网友:

  我用的是RTL8019as,laogu上有移植代码,很不错

楼主:

我现在想实现PPP协议。请问在这方面有何好的建议?

网友:

  我想主要是单片机的容量问题,51系列的大概不能满足PPP,应该选用大一点的,AVR应该可以,ARM就更好了,移植上需要自己下点功夫,好像没有现成的代码移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