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一个io口,软件生成3.5795M的时钟

楼主(2003-12-10):
    我希望在这个io口上连个对地电容,请问值大概多大为好?

网友:

为什么加电容,加了波形会失真

网友:

对啊。用IO口产生的波形挺好的。为什么还要加电容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zhoujj在 2003/12/12 09:05am 第 1 次编辑]

就是说没有必要再加电容了啊
我的本意是希望这个io口不被干扰,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晕,我打错了

网友:

希望被干扰,是不是做抗干扰试验?

网友:

应该看看IO口的驱动能力还有所驱动的设备所要求的边沿时间,如IIC是有要求的

网友(2015-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