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方法

楼主(2003-12-15):
请问是否可以采用单片机实现一个PC机的ISA的一个I/O端口分步操作。例如:写入第一个数据为命令;第二个数据为数据。但是根据命令把数据送到不同的后续设计

网友:

最好写命令和写数据的地址分开,我觉得这样才可靠阿,其他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是这样的,数据个数不定。根据命令,后续数据分别为一个,两个,三个。我要根据命令来得到这些数据并作出处理。怎么也想不到实现的方法,只有求助了,麻烦版主再给一些提示,谢谢了!

网友:

那你就可以先给出命令,再给出数据啊。
不过命令和数据要用一个标志符来区分开的。

楼主:

关键就在我怎么区别命令和数据。命令目前是很特殊的数据,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数据中有和命令一致的数据。

网友:

借鉴通信协议里的做法,
你可以先设置一个命令的标识符,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数据中出现了这样的字符,则再加上一个“转义字符”。这样就可以判别了。

楼主:

谢谢版主,能给点实现这个的具体的方法或则可以参考的源程序,或则其他的东西吗?我感觉自己现在进入一个误区,想不通啊。另外,目前我对单片机不是很熟悉,作东西都用FPGA,发现几乎不能实现,就想用单片机来做。所以,请版主大人多多支持,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相关开发,有些体会:
  这就相当于双机系统通讯,建议将所有要传送的字符全部转换为ASCII码。这样,可以用ASCII码中一些默认定义的字符来作控制字,而且,所有的数据都不会发生冲突。如:04h=EOT:End Of Text;00h=SOH:Start Of Head。遇见00h就是文件头,遇见04h就是文件尾。数字‘1’用31h传、‘D’用44h传...其它可以自己发挥一下。

网友:

下面引用由cedar2003/12/16 06:36pm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也在做相关开发,有些体会:
  这就相当于双机系统通讯,建议将所有要传送的字符全部转换为ASCII码。这样,可以用ASCII码中一些默认定义的字符来作控制字,而且,所有的数据都不会发生冲突。如:04h=EOTS ...

上面说的有道理,你可以借鉴一下。不过在实际中,比如网络中,由于数据是不定的,也就是说它在00~FF之间都是可能出现的,所以把所有的字符转换ASCII只是适合一定的范围。因此这就需要你定一个字符作为EOT,SOT等控制字符。比如说用‘01111110’作为EOT。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定一个通信协议。你可以参考一下有关的协议,自己再加以改动。
有关单片机的问题,欢迎前来讨论。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顶力相助,我希要一点时间理解一下了。

网友:

加入数据包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