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改错

楼主(2003-12-15):
前两天做单片机实验:灯L1~L8与P1口的8个脚相连,P3.2和开关控制K1相连。开关向下,灯亮。要求是:开关向下时,灯循环亮,即从1到8,再从8到1,在无论什么时候当开关向上时,要求灯暗。
我的程序如下:
           ORG 0000H
WAIT:MOV A,#0FFH
     JB P3.2 WAIT
     DEC A
     MOV P1,A
LOOP:JB P3.2 WAIT
     MOV R1,#250
DELAYJNZ R1,DELAY
      RL A
      MOV P1,A
      AJMP LOOP
运行后,发现开关在上时,第一个灯亮,当将开关向下时,灯全亮,并不循环的轮流亮
请帮我查查错,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谢谢了!

网友:

setb p3.2
jb p3.2。。。

网友:

WAIT:MOV A,#0FFH
     MOV P1,A
     JB P3.2 WAIT
     MOV A,#0FEH
LOOP: MOV P1,A
      MOV R1,#250
DELAYJNZ R1,DELAY
      JB P3.2 WAIT
      RL A
      AJMP LOOP
我初略的写了一下,只是单向循环的,如果要双向循环,刚在里面加一个是否循环8次的判断就好.你可以试着写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了
我试试看行不行。
试问一下,greenpine 斑竹你是说在
    WAIT:MOV A,#0FFH
    JB P3.2 WAIT
之间加setb p3.2。是将P3.2置位吗?

网友:

读的时候好像要先置位

楼主:

晕啊,实验课竟然结束了,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2004-02-16):

     ORG 0000H
WAIT:MOV A,#0FFH
     JB P3.2 WAIT-->语法错误:JB P3.2,WAIT
     DEC A
     MOV P1,A
LOOP:JB P3.2 WAIT-->语法错误:JB P3.2,WAIT
      MOV R1,#250
DELAYJNZ R1,DELAY
      RL A
      MOV P1,A
      AJMP LOOP

网友:

该程序并不能从1到8,后又从8 到1的循环,,只是从1到8,1到8 的循环

网友:

        ORG 0000H
WAIT:   JB P3.2,WAIT
        MOV R0,#7
        MOV A,#0FEH
        MOV P1,A
LOOP:   JB P3.2,WAIT
        MOV R1,#250
DELAY:  DJNZ R1,DELAY
        RL A
        MOV P1,A
        DEC  R0
        DJNZ R0,LOOP
        MOV  R0,#7
LOOP1:  JB P3.2,WAIT
        MOV R1,#250
DELAY1: DJNZ R1,DELAY1
        RR A
        MOV P1,A
        DEC  R0
        DJNZ R0,LOOP1
        MOV  R0,#7
        AJMP LOOP

不知道对不对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