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加密

楼主(2003-12-22):
我有一程序,8031系统,外扩,现我将单片机地址线A2和A12调换,程序应该作怎样的修改?谢谢

网友:

多麻烦阿,现在内带flash的单片机,不贵,加密完也很可靠阿,你这么加密人家可以狠容易的破出来的

网友:

需要单独写一个程序,处理链接出来的目标文件,
大体就是一些字节交换过来,交换过去的。。

网友:

这样,寻址全乱套了啊。

网友:

很简单,烧写程序时将A2和A12调换!

楼主:

调换没有用,因为A2既有地址又有数据,而A12只有地址请帮忙。

网友:

地址线是通过373锁存出来的,和数据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