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仿真器

楼主(2003-12-19):
把仿真器接上后,程序通过编译,调试之前P0端口怎么都是低电平?看书上好像开始P0~P3应该都是高电平,请各大虾不吝指教!(我是初学者)

网友:

复位后才是高电平,看看菜单里应该有一项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