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高手

楼主(2003-12-23):
[这个贴子最后由cedar在 2003/12/23 01:56pm 第 1 次编辑]

单片机的串口我用到的是8bit、9600k、无校验的。请问,如何用单片机的串口发送int数据?

网友:

先判断正负,然后发送自定的正负标志,然后求绝对值,然后/256送,%256送。这样就可以了,当然方法多得很,自己可以想一种阿。

网友:

对啊。UART的BUFFER每次只能放下八位和数据,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十六位的数据转换成八位的,具体做法你可以参考楼上的做法啊。

网友:

用单片机发给谁?如果是PC的话还要注意高字节低字节的顺序,正负标志的话就在数据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