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27):
学习单片机,刚开始要从什么开始学啊???

网友:

先看书

网友:

数字电路要打好基础

网友:

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再再……

网友:

找一本好一点的书,先把它内部的基本构造搞清楚。
然后再一边看一边自己编小程序来试着用它内部的东东。
最后嘛。不用说,你一定是个高手了。

网友:

有什么问题,欢迎到这里来交流!

网友(2004-02-05):

不用想那么多,找个东西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