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v-5v转换电路,急

楼主(2004-02-07):
小生正在用51单片机对一个串口芯片的DATA端口进行读和写操作,因为51单片机是5v信号,而这个串口芯片的工作电压是3v,所以在读DATA端口时需要有一个3v-5v电压转换电路,而在写DATA端口时要有一个5v-3v的电压转换电路,如何设计这样的电路,请教各位大侠,急

网友:

应该有这样的芯片,不过我不知道!呵呵

网友:

其实用一个光隔都可以解决问题的。
就相当于一个接口电平转换。

网友:

同意,光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要看具体用什么片子了

网友:

74LVC245就可以

网友:

可以参考“凌阳61板实验箱”电路。

网友:

用254最简单,何必去用光偶。
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连接,TTL兼容LVTTL。

楼主:

顶一下楼上的qxd1103 ,何处可以参考“凌阳61板实验箱”电路?

网友:

根本不用加任何芯片,直接连。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就串上100欧电阻。如果你的单片机引脚是TTL兼容的,那么恭喜你,你接的外设可以低到2.5V,不过得是OC(开漏)输出的。如果是CMOS的,低到3V也行。不用担心电压高会烧外设的口子,电流很小的。我用51单片机接3V的串行FLASH(AT45DB081),好得很。

网友:

应该直连能行,建议看一下以前帖子中的电平定义(有张示意意图的,不错)

网友:


网友:

不能看

网友:

我这里没有问题阿

网友(2004-03-31):

整机实现3V供电其实很简单,记得01年好象在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最后得SONY杯的哪个队的作品里就实现了。似乎是用了一个DC-DC变换器,输入3V,输出直接就有了5V。具体型号忘记了,不过MAX和LTC都有很多这样的器件,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

LM317

网友:

laobai
将你的文件压缩下在上传吧,无法下载,无法打开……

网友:

好像74ls07也可以

网友:

或者在两个接口之间加一个1K的上拉电阻,应该没有问题,我用过这个方法

网友:

看看我发的主题帖子

网友:

有的3V器件具有5VTTL容限,可以直接于5v系统相连

网友:

看看器件的说明书,说不定就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2004-05-10):

atdb081的输入输出都是ttl兼容的
所以和5v系统连接没有问题,有的片子没有5v容限,使用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网友:

直接也行但!
通常用LV244/LV245/LV373......等隔一下比较安全!

网友(2004-06-30):

下面引用由konig2004/02/24 05:43pm 发表的内容:
根本不用加任何芯片,直接连。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就串上100欧电阻。如果你的单片机引脚是TTL兼容的,那么恭喜你,你接的外设可以低到2.5V,不过得是OC(开漏)输出的。如果是CMOS的,低到3V也行。不用担心电压高会 ...

同意!

网友:

连接好电路后试一是九知道了

网友(2005-10-07):

串阻不是最简单的吗

网友(2015-01-12):
由3v-->5v的訊號可以看5v部份的vih是否小於3v,若是就直接接上,若否則用 nmos的source follower 方式,source端接電阻到gnd, 輸出給5v IC
由5V-->3V的則可先看3V IC是否是 5V tolerance ,那可直接吃5v訊號, 若否 可簡單用電阻分壓成3v的給3v IC,所無speed考量的話

网友(2015-08-15):
谢谢了哈,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信号多,就用电平转换芯片,ti有很多种。可参看6楼的型号。
如果信号不多,一两根,可以用mos管来搞。

网友(2015-09-15):
74LVC245就可以

网友:
用mos管隔离一下就行了。常用电路,网上搜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