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看门狗

楼主(2004-02-11):
我最近要用新茂的单片机做一个项目,要用到单片机自带的看门狗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好像用不起来.具体是这样的,我先将单片机的看门狗打开,然后启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对看门狗复位,保证看门狗不溢出,但是这个设想写成程序后在单片机里面好像实现不了,各位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复位命令可要放对地方啊,定时器即使在单片机程序跑飞后仍然可正常工作,如果放到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不起作用阿。

楼主:

我不是为了防止代码跑飞的问题,而是为了防止单片机受到外界干扰死机的问题,因为在别的线卡拔插的时候,对我的线卡上的单片机有时候有影响,会造成单片机死掉,虽然这种情况很少,但是要保证万无一失啊.

网友:

程序跑飞后就等于死机阿,你以为死机 = 一切归于沉寂?晶震停振才会那样

网友:

to laobai :复位命令可要放对地方啊,定时器即使在单片机程序跑飞后仍然可正常工作,如果放到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不起作用阿。
为什么复位放在中断不起作用?

网友:

举个例子,看门狗溢出时间为1秒,定时器半秒中断一次,那么即使死机了,看门狗仍然可以在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被复位,没有起到看门狗该起的作用阿。

网友:

建议:
1. 复位命令一定要放对地方
2. 如果别的线卡拔插的时候,对你的线卡上的单片机有影响,说明你的背板接口抗拔插干扰能力比较弱,应该在硬件设计时考虑抗干扰,才是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