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楼主(2004-02-11):
各位好!我是新来的,请多关照!
请问什么是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aobai在 2004/02/11 09:11pm 第 1 次编辑]

欢迎新手来此学习,这里是学习的好地方啊!嘿嘿,先做广告。
软件仿真就是单纯用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模拟一个单片机,模仿单片机来“执行”指令,不能完全真实的仿真。
硬件仿真是用一个硬件的仿真器配合计算机上的软件来仿真的,代码在硬件仿真器上执行,全速运行时相当于一个真正的单片机在运行。比软件仿真效果更好更真实。

网友(2015-03-01):
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