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话与单片机的通信(请教)

楼主(2004-02-18):
本人在开发一个系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该系统是普通电话拔号,通过电话线51单片机能够识别键码,同时接收音频信号可与主机通话(功放电话已有),可否告知接口电路和接口芯片,谢谢了.

网友:

试试 MT8870/HM9270 吧。

网友:

在网上就可搜到好多的资料阿

网友:

一定要注意隔离,在电话线或电源上用变压器或光隔,不然干扰太大。我可是走了不少弯路的:-)

网友(2004-04-08):

MT8888这个芯片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网上资料也不少

网友(2004-06-07):

就是双音频的解码了!

网友(2004-12-04):

[这个贴子最后由hlyue在 2004/12/04 12:15pm 第 1 次编辑]

MT8870C与MT8870有多大的区别?
还有就是MT8880要初始化而MT8870C/MT8870用不用初始化?

网友(2006-02-19):

konig您好!我现在在做一个利用电话线控制的控制器,听说MT8880已经停产了,我想用MT8888来替代MT8880,您说可以吗?顺便问一下:您有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些资料,可以给我传一下吗?您的电路图可以让我参考一下吗??还有,好像这个东西不好做,在硬件和软件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呀?谢谢!!!万分感谢!!我的E—mail是:zhengbiao19@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