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程序错在那里?

楼主(2004-03-04):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char ss;
void receive (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scanf("%s",&ss);
RI = 0;
           }
if (TI)
{

printf("hello world!\n");
TI = 0;
}
else
return;
}
void main(void)
{
PCON=0x80;
SCON=0x50;     //串行口模式1
TMOD=0x20;     //定时器16位模式,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CON=0x40;     //开启定时器
TH1=0x0F3;     //定时器1波特率为4800
TL1=0x0F3;

IE=0x92;       //定时器0中断允许,串行通信中断使能

while (1)
    {
//ss ='b';
if (ss == 'b')
{
TI = 1;
P3_7 = 0;

    }
else
P3_7 = 1;
    }
}

为什么编译通过,,就是不能debug,,他说:could not load file,,,,debug aborted
请各位大大帮帮忙啊

网友:

编译通过说明你程序本身没问题,,目标代码都产生了,,关于你的问题是与调试设备有关,,确定你硬件调试器电源打开与pc端连接正确,,配置无误,,你也可以用软调试。。。。。

楼主:

谢谢liuiang 版主,,您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我用的是2k限制版,,,代码超过了,,请问那里有没有2k限制的吗,,,

网友:

你是keil吧,,据说网上有很多破解版的,,你可以尝试去google搜索一下。嘿嘿,,教你做坏事。

楼主:

呵呵,,谢谢版主,,找到了无限制版,,问题也就解决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