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仿真

楼主(2004-03-05):
请教各位,,在keil软仿真时
可以在软件的串口窗口中输入,,以获得RI中断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不过那是软件仿真才能用的。甚至边I/O口的值都可以自己设定。

楼主:

谢谢版主,,,这部分问题解决了,,,c和汇编就是不一样啊,,再次感谢热心的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