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干扰问题

楼主(2004-03-10):
单片机干扰问题,,干扰太大,,常常出错,,大家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具体些

楼主:

做板用的mcu是2051,而后采用keil c,,加上功能增加,代码存储区不够用,采用89c52,,用的是背上一块面包板的方法,,,后发现用手包围在背负的mcu附近时,,,有数据往外乱发,指示灯乱闪的情况,,,,

网友:

只是当时乱么?单片机死机了没有? 什么地方发数据阿?uart?还是p0,p0上拉了么?把晶振也移到面包板上。

楼主:

谢谢laobai,,现在倒是没有数据乱发了,,
流程是这样的:程序开始,初始化串口后,等待串口数据,接收到串口数据后,认证,分析,翻译成另外一种协议,在通过串口发出去。为了调试,我在p0接了4个led作为指示,余下4个p0未用,也没有上拉,,用片内资源,ea上拉,ale未接,psen接的下拉(这里因该接上拉吧),其他除了txd,rx的io都未用,也都未接,,复位用r(5k)c(20uF),,现在的情况,很多时候运行不起来(表现为无法从串口收发数据),,不过,还运行了一次,,真是郁闷啊,,还请多多执教

网友:

p0不上啦可能led指示状态受干扰显示错误,psen不用接
可以一步步来,用led指示你的单片几确实可以很好的正常工作,然后再把232的程序加进去,也就是说遇到问题一定要会定位错误所在,至于232通讯部分到处都有现成的程序和资料,找找看。

楼主:

忘了说明的是程序软仿真完全正常

网友:

软仿真串行口?

楼主:

谢谢laobai,,不好意思,网断了两天,,问题解决了!!!万分感谢

网友:

hehe,bu yong xie

网友:

这是我在网上照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够用上。、。。

10_182_10.htm

网友:

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学院有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51的抗干扰问题,现在已经有了些成果,而且已经申请到了国家专利,你可以和他们联系下,看看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04-04-09):

谢谢楼上的.

网友:

今天晚上在线的好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