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DRAM里的precharg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3-18):
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

SDRAM Precharge -这项指的是SDRAM的预充电
SDRAM的存储单元可以理解为一个电容。总是倾向于放电,因此必须有定时的刷新周期以避免数据丢失。刷新控制器决定刷新的时间间隔,刷新计数器保证每个单元都能被刷新。当然,这意味着SDRAM的部分周期必须分配给刷新操作而降低系统性能。SDRAM一般可以采用自动刷新或自刷新。自动刷新实现较为简单而自刷新功耗更小。
SDRAM通常比SRAM便宜,但使用起来会复杂些。

网友:

由于SDRAM的寻址具体独占性,所以在进行完读写操作后,如果要对同一L-Bank的另一行进行寻址,就要将原来有效(工作)的行关闭,重新发送行/列地址。L-Bank关闭现有工作行,准备打开新行的操作就是预充电(Precharge)。预充电可以通过命令控制,也可以通过辅助设定让芯片在每次读写操作之后自动进行预充电。实际上,预充电是一种对工作行中所有存储体进行数据重写,并对行地址进行复位,同时释放S-AMP(重新加入比较电压,一般是电容电压的1/2,以帮助判断读取数据的逻辑电平,因为S-AMP是通过一个参考电压与存储体位线电压的比较来判断逻辑值的),以准备新行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将S-AMP中的数据回写,即使是没有工作过的存储体也会因行选通而使存储电容受到干扰,所以也需要S-AMP进行读后重写。此时,电容的电量(或者说其产生的电压)将是判断逻辑状态的依据(读取时也需要),为此要设定一个临界值,一般为电容电量的1/2,超过它的为逻辑1,进行重写,否则为逻辑0,不进行重写(等于放电)。为此,现在基本都将电容的另一端接入一个指定的电压(即1/2电容电压),而不是接地,以帮助重写时的比较与判断。

楼主:

谢谢两位高人的回复!

网友(2004-09-21):

下面引用由一声叹息2004/03/19 09:49am 发表的内容:
由于SDRAM的寻址具体独占性,所以在进行完读写操作后,如果要对同一L-Bank的另一行进行寻址,就要将原来有效(工作)的行关闭,重新发送行/列地址。L-Bank关闭现有工作行,准备打开新行的操作就是预充电(Precha ...

大和尚,偶对你的佩服如滔滔江水....precharge的问题已经困扰我两年多了!!!高手高手

网友:

高人,我痛苦和实践了N多次才搞定它,早有楼上的两位指点就好了。

网友(2006-10-24):
关于sdram的具体详细的讲解,http://www.stor-age.com/jishu/htm2004/040218173ZP9_7.asp

网友(2007-01-22):
顶一下,这个不错

网友:
precharge是sdram控制器中比较重要一块,必须要保证precharge工作正常..
多研究sdram的datasheet..
相信你会搞定的.

网友:
大款笑寒风,能否告诉我困扰您两年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增加一些经验值啊,谢谢.

网友(2007-04-05):
写的好,收了。

网友:
good answer.  good for my learning

网友:
太好的答案罗

解决了一大问题,谢谢了!

网友(2008-04-11):
那么多高人在此啊

网友:
我记得有些CPU有专门的预充电引脚,用来接SDRAM的.

网友(2008-12-10):
学习了,领教了

网友(2009-07-07):
纠正一下,预充电与刷新是不一样的,
预充电要外部控制的,刷新不需要的。大家可以看下,《SDRAM的原理和时序.pdf》,本坛子中有,搜索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要从SDRAM的存储结构上讲起.

我记得是共用的地址或数据线需要复原到原有的电平.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講解,小弟我受用了!
又學到了一點知識!

网友(2009-11-21):
长见识了

网友:
SDRAM就因为这些咚咚,导致效率总体比较低,速度上不去~

网友(2009-12-24):
能否再具体讲一下两种刷新的区别。

网友:
顶!解释的很好!

网友(2010-02-24):
回复 网友A:
大赞 SDRAM用起来还是很费劲的

网友(2010-05-26):
SDRAM Precharge -这项指的是SDRAM的预充电
SDRAM的存储单元可以理解为一个电容。总是倾向于放电,因此必须有定时的刷新周期以避免数据丢失。刷新控制器决定刷新的时间间隔,刷新计数器保证每个单元都能被刷新。当然,这意味着SDRAM的部分周期必须分配给刷新操作而降低系统性能。SDRAM一般可以采用自动刷新或自刷新。自动刷新实现较为简单而自刷新功耗更小。

网友(2010-11-15):
回复 楼主:

    好棒的回答!!
赞!!!

网友:
预充电
要不数据会丢的

网友(2012-06-19):
呼。。。
困扰了我不少时间的问题呢
感谢解答啊

网友(2014-10-23):
DRAM读要先预先充电的